HP 6530S 无线网卡开关 问题

楼主(2011-04-14):
客户 本本进水  开关上都是水  按键感觉不太好了 都换了    但换的途中  把无线网卡开关的  2个二极管发光灯给搞坏了    现在问题是   无线开关开不起来     我那2个发光二极管没装  不知道  有没有关系      急等

网友:
有关的,这样的发光二极管也好找。

网友:
肯定要装才行啊

网友:
请问要找一样的吗  大小   还有  2级  怎么分
谢谢了

网友:
我发光二极管都换上去了  就是橙灯会亮     按无线开关键  绿色灯不会亮  难道是主板电路上问题     有没有什么短路的 方法  直接   短了   开关开了 就好

网友:
我跑了  线路   无线网卡的 开关  2脚  都是直接进  I/O的    型号 KBC1091     照这样看是I/O坏了

网友:
没关系  只是少一个指示

网友:
现在关键是无线不能打开了,8楼不明白?

网友:
9楼说的对呀    后来换了  IC也不行     只有搞了个外置     没高手进来指点下呀  哎   没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