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1200 进水修复之后屏无显示 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1-04-14):
此机器为进水机器  进水部位为 kbc1070  南桥  声卡  北桥背面

清水 更换51120   可以加电开机    但是屏无显示  但是有 两次屏闪 就像有信号了一样闪了两次 之后就还是黑屏   用外接显示器就正常显示  闪的同时  屏供电开启信号瞬间用示波器量是能量到的

更换 kbc1070   gm965 北桥   刷bios   加焊南桥   换屏测试  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有屏线没有换     但是屏线4组信号阻值都是正常的 500多
请各位帮忙

网友:
那么进水部位除了你说的,还有没有什么网卡  声卡和其他别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声卡 功放   背面好像还有pc卡插槽的控制芯片吧       机器已经拿走了

网友:
LID_SW#_3这个信号你有没有量一定要高电平,cn2 12345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好了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啥呀   客户等不了了  就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ID-SW#_3 这个信号倒是没有量  这个信号是控制高压的吧    麻烦解释一下
不过cn2 12345的电压 瞬间有出现的
机器拿走了   客户等不了了

网友:
休眠开关呀如过拉低了你咋么开都是不亮。r255 r256必须有+3vs cn 30脚电压不能为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r255 r256 +3vs 这个电压我确实注意到了    板子上没标电阻号   所以不确定哪个是r255 r256但是我量便了  北桥后面的电阻  有好几组都是3v 的  还有1。8v  0.9v  1.05v
LID-SW#_3 休眠开关这个还真没注意量
谢谢楼主的指点   以后再有类似 的情况也好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