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有响维修问题

楼主(2011-04-14):
已经修到好几个这种问题的电源板了,似乎只修好一两个的样子,我量了各组输出电压正常,5V 12V一个不少,我去除高压和驱动板等等负载,接电还是在响,说明电源板本身的问题,我修好的只是全换输出端的电容就不响了,现在我还是用此法,不过不敢用了,请问各们达人们遇到这问题一般是怎么修的,一般是哪些元件坏了会引起这种响的情况,我现在手上有两个一样电路的电源板,出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开关变器会响,但输出电压却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
测一下输出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有声音的地方通通换啊

网友:
不会是开关变压器内部的矽钢片有间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没有呀,这个测的出来有哪些数据,能不能说下

网友(点评):
主要是测它的输出波形。。看正确不。。正常就是变压器。。不正常就是前面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声音是开关变压器发出来的,换这个,而且两个都是一样的电源板,全是这个开关变器不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清楚 ,这个看不出

网友:
关注此贴。。。希望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电源控制芯片供电端接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5PS

网友:
我的换了光藕,还是一样,换了LD7575PS芯片供电脚的电解那人电容,50V 22UF的那个,还是响,换了开关变压器,还是响!无语……高手们是怎么修这电路的呀?

网友:
这个样子的话 应该是12v或5v的整流二极管软击穿了

网友:
尖峰吸收的部分呢?!~那个二级管软击穿或5V12V的二级管的并联电阻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