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外置12V电源维修

楼主(2011-04-14):
一个液晶显示器外置12V电源,无电压输出,打开后发现外观检查无电子元件烧坏的痕迹,通电万用表测得大电容处有310V高压,开关管集电极也有310V电压,电源管理IC用UC3842A,测6.7脚供无电压,跑线路找到两个标示为69K的启动电阻,测得两个电阻两端无电压,断电测电阻,发现一个启动电阻的阻值为13兆欧以上,且一直在变,因手上没有69K电阻,换一个22K电阻,通电后正常。

网友(点评):
没有 69K的 可以用多只串联来解决呀,启动电阻太小的话容易烧IC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请问UC3842的6--7脚是什么功能?

网友:
七脚供电,3脚过流检测。第一次发错了,抱歉

网友:
有一定基础,继续努力

网友: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 实物图 电路图 再讲一下原理多好 你这样写 搞得我糊涂了

网友:
弄个图看看那!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这个电源维修基本的检测流程!

网友:
的确是很好的电源维修经验,不过我担心69K的换成22K的电阻,能用多久呢?

网友:
这个外置电源,,是不是 传说中的 适配器啊 ?

网友:
我都有一个输出10V的适配器,高压部分有一个8脚的芯片振荡,因芯片没有型号所以难以修复,不知什么型号,一个8脚的芯片,几个电阻,两三个二极管构成前级振荡电路给开关变压器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发错了,谢谢你的提醒,要不然出大丑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三脚是过流检测,抱歉

网友:
6脚输出PWM输出,也就是调整开关管的导通时间来控制出电压

网友:
哦,明白,启动电阻一端接300V,一端接3842的七脚?

网友:
3842的电源好修!~耐用!~我也最喜欢修这个电源!~69K的电阻用22K的代换还是小了!~市电高的话容易损坏3842!~还是换回69K左右的好点!~

网友:
这个属于电阻变质开路造成不能提供启动电压,经验不错。

网友:
搞修理的就应该是这样,丁就是丁,卯就是卯;决不能似是而非;要锲而不舍;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粗心大意,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害人害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