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屏线改出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一HP ZE2000. 本来正常,结果接屏线的时候接错了,也不知道哪根错,现在换了个新的屏线,外接正常,屏上没反映。   查屏线的接口,30角有电压,29 28 27 26有电压,21脚没电压,换Q1就出了电压,
11 10信号都有0。5几的电压,  是不是桥坏了,请朋友们给我分析下,外接完全正常。屏换了试了。

网友:
检查24 25脚 很重要,藐似是 屏检测信号,如果没电压的话,就会判断为没插上屏,所以接上去,肯定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