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 这纠结的问题。。维修实例

楼主(2011-04-14):
一开始客户拿过来    现象是电流跑到1.8左右掉电  像是显卡没过但是 这个 南北桥合一的 我就先拆机 加热  67MV  结果  亮机了  问题又来了   开机logo 死机     一看到ACER的画面  安F2  没反应  就死了 想想 可能是 67MV 坏了   我就换个一个全新的    但是问题  还是一样    无赖之下 我又把显卡 换个一个630    故障依旧  我纠结。。。。。。求解  不知道这款机器  BIOS  喜欢坏吗?  吗?   有点怀疑是  BIOS  问题。。。。。。。。。。。。。。。。

网友:
bios有可能

网友(点评):
集成的 BIOS 能不能带

网友:
可能是桥没有做好吧再做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一开始 不亮 我加热 亮了 这个不是做的问把

网友:
之前为何不先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点评):
换过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呵呵   联想机器 没看到用这个   芯片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一个这样的机器,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修笔记本要按部就班你这样一上来就拆机加焊桥是不可取的,你先要量所有的供电对地阻值是否良好示波器打一下bios看有无波形好确定。4520bios程序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点评):
赞同!经验虽然重要,思路过程也同样重要,修机最好是按流程来!

网友:
这个要装硬盘呢,不装会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吗?

网友:
建议还是先刷BIOS,至于不装硬盘会死机.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吧,至少可以进入BIOS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难道你是裸板测的?把外设丢装上看看

网友:
别只是怀疑,心动不如行动,刷了在说。

网友:
故障解决了   在此我谢谢朋友们的指点   问题终于浮出了水面      有的时候 问题很简单  就是你不敢去想   易捷维修 我顶你   谢谢   装个HD  就搞定了  小生惭愧 啊

网友:
我用示波器打一下  有波形2   BIOS  排除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真是没装硬盘啊  楼主原来是啥故障着

网友:
楼主原来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