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购买求助~~!

楼主(2011-04-14):
需要买一个响应速度快的万用表!主要要求是测量电阻和电压反应快速!
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价钱没有所谓!

网友(点评):
fluck179 187 289 不过本人喜欢179 体积小

网友:
杂牌9205系列,速度爽爽的。追求高,可以整FIUK神器类的。

网友:
UT61E看过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350元的日本三和SANWA--CD771,感觉慢了点!你介绍这个才2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看看F15B会不会满意!

网友(点评):
15b测电阻比较慢

网友:
F15B
本人认为的两大优点
1用AA电池
2做工完美超越地产表

网友:
买个台表吧

网友:
够用就行了

网友:
买个台表吧。买个五位半的转到3位半模式,快得不得了。就差看不看得清读数

网友:
种类太多了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FLUKE 289
我现在用的是115C速度不错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感谢

网友:
或者搞个fulck45
那个不错 不过是台表

网友:
UT71ABCD UT61E

网友:
稿个890C就可以了,价格在七八十左右

网友:
其实 UT61E足以

网友:
胜利9801挺好,反应快耐用就是费电。

网友:
UT61E表笔短接内阻不稳定,有1到2欧,很不`爽!准备低价甩了。

网友(点评):
有个相对调整的键的啊

网友:
自动用61E 手动用9806,性价比较高。

网友:
慢的安全,十快9不准

网友:
qinshiling
的帖子
嗯!
正是看上了289,准备购买!

网友:
FLUKE 117C 保证你用的舒服 我自己就用的这款 2年多了一点误差没有 反映还快!以前用了很多国产的 基本半年就挂了!一狠心买了这个 当时不到1000的价格吧!

网友:
FLUKE111吧。好用。速度快。质量好。功能多。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的。用起来很爽。

网友:
我刚刚买了个CEM的还不错

网友:
15B吧,摔了几次阻值档还是很准的。不像胜利的表,摔过几次就不行了。电池用了 5个月了还有电。缺点就是蜂鸣档有点慢。不过慢还是很很准的。

网友:
都是有钱人呀,我以前烧过台80的数显万用表后, 我就用38块的数显了。

网友:
UT71D UT71D

网友:
15B好像还不错,很多人用

网友:
我的是胜利的表,感觉不错,建议你可以试试。

网友:
优利德的还不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