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去除WINRAR密码

楼主(2011-04-14):
瞬间去除WINRAR密码

网友: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下载了     最后确定:这个工具是骗人的!!根本不行!

网友:
跟本就不可能有 RAR 破解

网友:
大哥,这个不好用啊。转换了以后文件就被破坏了。

网友:
据我所知,winrar加密的东东,目前只有爆力破解的办法,还没有其它能走小道的方法处理。爆破要全面的字典,要时间,等上几年也出不来的不无可能。
这个软件可能在较低版本的rar上可能起作用(我没试过)

网友:
不是把 有米有效果啊

网友:
肯定没有用的,骗分嫌疑

网友:
WINRAR加密听说也很麻烦的呀。

网友:
winrar只有穷举法

网友:
WINRAR加密听说没那么容易破解,用暴力破解也要好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