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1-04-14):
               一块显卡,接VGA口不显示,接DVI接口显示正常。按原理说应该是VGA电路那部分问题,但无从着手。请高手给点思路,碰到好几块这样的显卡了。

网友:
检查VGA接口的13、14脚,换ACTO8(N卡才有),如果不行就是GPU空焊了!!

网友:
先查VGA出来的有没有掉件或原件损坏,不行就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