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915六色打印机奇怪横纹

楼主(2011-04-14):
爱普生915六色打印机奇怪横纹
喷嘴检查是好的(差浅红色,没墨水了)打印出来,有这样的横纹,是哪里的问题,如何修复?

网友:
重点检查排线和喷墨头

网友:
拆出喷头看了一下,没发现有什么

网友:
借问一下,你那台机,是不是改装供墨系统啊?

网友:
没改连供,是放了好久没用,之前是进不了纸,现在弄好进纸器,感觉打印头像是刮到张纸,打印几张后又正常,每次开机清洗都会有,郁闷,普通纸打印也会有

网友:
还是喷头有问题

网友:
一般横纹,打印喷嘴检查应该或多或少会出现横纹,你喷嘴检查多打印几次如有的话那喷嘴坏了,那时喷头的通病

网友:
喷头问题吧

网友:
那你加上那个色度试下呢

网友:
已经自己搞定了,把喷头拿出来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