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DELL D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1-04-14):
今天收到一台DELL D430 客户描述故障是不开机,加电测试无待机电流,拆开发现主板有几处进水,于是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插上电源测试,竟然奇迹般得加点了,但是无法关机,插上电源自动加点,测量开关脚上面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个3.3V的开机电压,于是考虑开关脚到开机芯片中间短线了,打开图纸发现开关脚是SMSC  EMC4000-FZG (U13)芯片产生于是怀疑芯片损坏,更换OK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块被开水烫过的本本,拆开烘干后竟然好了。。。换了个键盘而已。。运气

网友:
我的那台就没那么幸运了,也是SMSC 的电管 到处求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