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一下问题。。焊桥的话是不是什么芯片都能用同样的温度

楼主(2011-04-14):
想问一下大家一下问题。。焊桥的话是不是什么芯片都能用同样的温度///如果想从新植球温度又要怎么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行的,要区分芯片,还要区分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
芯片大小不一样 温度自然不一样  要灵活应变
还要区分有铅无铅

网友:
大概只要分有铅和无铅的就可以了  温度大概差2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