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141x01-4屏的故障在那

楼主(2011-04-14):
ub141x01-4屏的故障在那里,开机(指开主机),就是那样蓝色,面板键:开关键起作用,指示灯能变黄和绿。就是不显图。什么都看不见。测驱动板供电12V,5V,3.3V,1.8V都正常,屏供电也正常,屏线换过多次,主机设在800X600,60HZ。这原因到底还在那。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在屏上。屏上面有个VS HS的忒片看是不是好了

网友:
换过驱动板没,估计是MUC的问题

网友:
我把它顶起来,望各位再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