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这块主板原来就是有两颗电容鼓包,故障就是开机经常重启
后来把两颗鼓包的电容换掉(如上图中CPU座旁边一排电容),赛扬2.4CPU开不了机,换了赛扬2.0CPU又正常了
换的电容原来是6.3V3300uf,我换的电容是12V 2200uf。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机子已经交给客户了。
因为原先的板子倒进饮料,开不了机了。换了个板,就说CPU不支持以前换了,没算钱的。
不明白845主板怎么就不支持赛扬2.4了呢?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CPU的供电电容最好换耐压值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确实耐压都要换一样的吗?
耐压是保护电容在耐压以内不容易爆啊。
耐压换高了都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cpu不支持大多是cpu座的问题,或者是时钟,遇过这两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没办法换时钟也可一试

网友:
一般来说,电压要大于等于原值,容量应是原值的+20%,-20%左右,不过一般都是大于的!!

网友:
CPU的供电电容耐压值和容量最好按原值替换。LZ的板子看图片应该是865PE的,而不是845的,支持P4 3.4G都没问题的。

网友:
耐压高的电容阻抗大,反之越小,你换的这个V的电容应该还是允许的,电容不是耐压越高越好,看不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管子。。。。。。CPU不支持应该首先考虑BIOS问题,然后再检查座子或者VID识别电路!!

网友:
哪有12负的电容啊,

网友:
应该换参数比原电容大的,你把3300的换成2200的

网友(点评):
呵呵。。赞同。。刚刚只是个误会

网友:
没有见过12V2200U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这个版主是怎么来的。。。换个电容都不知道么。。还记住了

汗。。不知道基地是怎么搞的

网友(点评):
我说是让你记住了。。。你没看你原来的电容是3300UF 你换的是2200UF。。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就是我看错了。
不过我是不会犯那样的错误的

网友(点评):
为了不让大家看错,我重新编辑了下

网友:
总结了一下还是有犯很多错误
也学到不是经验,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板确实是845的,图是借用类似的
电容好像16V吧,说12V一样知道就行

网友:
LZ的好像是什么意思呢?再维修中,没有好像这个词的

网友:
还有,电容不是随便就能换的,最好换一样参数的,没有的话尽量换接近的,不然大的换上小的,那样对cpu很危险,至于为什么,以后再维修中你会知道的,现在和你说你也不一定能懂

网友:
电容换成和原先的一样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