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测量大电感上、公共点等的电压,是指对地电压还是。。。?

楼主(2011-04-14):
老师们新手请教:测量大电感上、公共点等的电压,是指对地电压还是。。。?

网友:
确实是很新的“手”,好好恶补下电子基础吧!修主板,测量某个测试点的电压,都是以GND为公共点!也就是你说的对地!

网友:
有点矛盾哦LZ    如果要量电压正负没有那还能是电压吗!怎么能说对地电压呢!!!!!

网友:
当然是对地的了,,,

网友:
地就是0  电压就是0以上  就是对地电压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是说对地电压的啊

网友:
公共点就是过了保护隔离的19V  比如说上管的D级

各大电感的电压。就是分组供电...

3 V  5V 1.8V 等等

网友:
通电时候,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公共电19V,待机3.3V  5V   有的有1.8 。1.5  还有其他的根据主板设计,一般待机电压主板基本都有,有的待机是开机之后才有的。测电压,一般是是测电感,线圈

网友:
量电压当然是对地而言喽

网友:
这也太新了吧!建议还是先补基础知识。

网友:
当然是测的是对地电压了,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楼主应该要好好学习一下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
都说基础的知识。。。。。。。。。。。。

网友:
绝对的新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哈哈 看完也明白了一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