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到一个黑屏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昨天维修一个组装19寸液晶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机器哪来的时候说图像一闪就没有了,初步确定高压板坏了,我上到机器上开机,屏显示字符到Windows都正常,在进入画面时图像一闪黑屏了,把连接线拔下屏又显示无信号输入,看这样又不是高压板的事了,为了确定把线又插上图像一闪有没有拔下屏又亮了无信号输入,这样看一个是驱动 ...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你的电脑的屏幕刷新频率上高了,一般是60

网友:
75也是很正常的。显卡要支持!

网友:
黑屏找个通用板点下,看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

网友:
先点点看灯管的好坏 吧

网友:
换个好屏试一下,如果试了好用,就说明之前屏灯管问题,如果故障依旧,那就说明不是灯管问题的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