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复位灯常亮 且 报警 (已经搞定了)

楼主(2011-04-14):
联想 L-I945GC   精英945GC-M2         故障是开机报警一直吱吱的响, 诊断卡跑D0 复位灯常亮     主板各项供电正常  BIOS刷了

已经搞定,换IO 8718f-s OK,但中间出了点小插曲, 就是换完IO后,用我自己的维修电源,怎么点都正常,装在他机箱就不行,就不过内存了 跑D0 c1  D3 什么滴, 我外面的同事换了3块电源都不行 就事不过内存,我说你们的破电源不行了,换个新的试试吧,他们又拿了块和我维修一样的电源,一点还是不过内存,晕死了,反正主板就认我自己维修那块了,真没招了,最后知道怎么搞定的吗?看下面---------------------------------------------------------------------------------------------------------------------------------------------------------------------------------------------------------------------------------------------------------------------------------------------------------------------------------------------------------------------------------------------------------------------------------------------------------------------------------------------------------------------------------------------------------------------------------------------------------------------------------------------------------------------------------------------------------------------------------------------------------------------------------------------------------------我在换IO之前刷了BIOS, 没好,最后我把他自己原来的BIOS 刷回去  就好了,用之前的每一块电源走行,哈哈  笑死我了,没法解释 这破故障,一共2块主板都一样的故障!  谢谢你们的回复,虽然有的有用,有的无用,是基地让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
加焊北桥   试试

网友:
跑DO一般是CPU和北桥间的问题,量下这两个的电压和之间的AD总线吧

网友:
跑D0还响?太神奇,

网友:
你的诊断卡 复位灯亮正常还是不亮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 已经搞定了  主板供电都正常  就是没有复位 点复位键 没反应  但喇叭吱吱的响 已经搞定 看看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