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

楼主(2011-04-14):
前几天接了一台杂牌的上网本,能通电不显示,然后小弟就拿去加焊北桥,结果不显示了,此北桥上面有贴一片散热片,想拆下来看是怎么型号,结果连核心和散热片一起拿下来了,看不到型号了,这个芯片是via的,好像是via c3的(不能确定),不知道它的具体型号,请教哪位兄弟知道此型号的给个,谢谢了。    cpu是via c7的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VX800,兄弟慎重啊,此片面积大、脚密、南北桥合一,显卡好象是集成在CPU里的。焊接成功率怕是不高。静等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看见你在找这个资料,刚好我手里有几个这种本的料板,都是从淘宝上买来的 ,看看与你的一样不

网友:
这个是桥图片,桥的型号是 VX700

网友:
以后拿铜片时候 用热风枪吹着  以免破坏芯片

网友:
芯片组:CHIPSET VIA PN800 + VT8235M chipset

网友:
这事我们这里的兄弟也干过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能回加电,换了南桥高了,,担是用半小时死机,烤了一下北桥又不行了。一直没修好。

网友(点评):
你把CPU当南桥了吧,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上的,

网友:
说说我修这种本的经历。记得上年有个妇女拿了这种本过来修,第一次是风扇坏了会响,我换了一个风扇收了70块,过两个月又回来开机不显了,我直接叫人家换桥,这种便宜,收了人家150。过了两个月多点回来了。我说再加一次桥。。她说怎么修了。要退钱呀,又哭又闹的,叫管理处过来也没有办法。闹了一天,在哭呀,说话好难听。我就冲她说话就不想退。不过到最后还是退吧,人家也是个打工妇女苦着来。哥同情她算了。220全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