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05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本来是电源插头坏了 换了个 发现开关也坏了换了个 现在现象是上原来的2g内存呢只能亮一次关机在开机就不亮了 上1g内存正常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2g内存放到其他的机子正常的

网友:
你是不是震动大了你这种情况先拖焊一下内存槽,把内存换个位置装还不行北桥内存控制部分有虚焊了

网友:
你换开关和电源头的时候动哪里没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多式才知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
AMD的U的话 就换吧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多U爱坏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哥你修好没嘛?   我今天修好一个 吹了一下针脚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不是吧  AMD的U针脚会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款机子是amd的cpu我换1g的和512的都没有问题已经用两天了 他本来的机子的2g不能用我测总线电压3.27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啥问题啊 反正原来的那个2g的内存放上去就点不亮机子 第一次放可以点亮 重启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动其他的地方啊  本来是可以点亮的 我同事给客户送去的时候在客户面前开关了10多次演示给客户看结果就点不亮了 拿回来我发现电源头没有焊接好就重新加焊了下 就变成目前的症状了现在开关是正常的了 就是那个2g的内存不能用

网友:
那就给他上2个1G的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