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修主板不过内存。条件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1-04-14):
如果大家碰到主板不过内存,条件测了都正常。桥也加焊了只是没有重做,BIOS也刷了死也不内存的大家怎么修啊。。。。。

网友(点评):
用850风头把北桥吹下来不就得了,这样简单,直接换个桥上去。

网友:
那就换个桥试试嘛,不行就报挂!

网友:
你内存 是多大的啊 换个内存 试试 啊 !!!

网友:
要是我、外观没问题。刮刮槽换换内存。条件都满足。旱桥。

网友:
基本上就那几个步骤   搞来搞去据那些吧  一步一步来

网友:
有时候IO也会挡C1的。

网友:
楼主说,你都测了什么内存的条件?

网友:
LZ想表达的意思我大概能懂几分,但还是说清楚点比较好,要是我的话我会把内存槽清洁一下,把内存槽旁边的贴片用风枪吹下移动移动,至于为什么,这个你用说也能明白吧!

网友:
VCC-DDR  VTT-DDR  VCC-SPD  VREF 在看看2根系统总线 都正常后 可以打一下时钟。内存到北桥的2极体值。

网友:
小喇叭响没,如果没响,换I/O看看,昨天刚修好一块类似主板。

网友:
呵呵 有时候响,时候不啊。。

网友:
有时RTC电路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有的CPU中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内存不过有时候也可能是CPU有问题

网友:
首先换根内存条、再换CPU、再看CPU座虚焊不?

网友:
同问,你逗测了那些条件?

网友:
如果是以前的机不过内存找北桥,内存控制器是在北桥内,不过现在好像是AMD780后INTER的CORE2好像集成在CPU里面,那就得查CPU到内存的地址线正不正常,不要像我那两个同事一样I3的不过显卡,去干北桥,他还不知道I3集成有显卡核心。

网友:
MSBDAT MSBCLK到SB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修过一款V星的AM2主板 具体是什么型号忘记了 是内存到IO之间有了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