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210机器公共点电压异常

楼主(2011-04-14):
有一块主板联想旭日210被摔过,接上电源,待机0.01A,公共点电压本来要有9~20V的,但是量只有3.42V。按触发后,待机0.04A,再量公共点电压现在有19V,有3V,5V出来,这样的问题要怎样处理 .

网友:
当待机004A时,触发有什么反应没有A啊.

网友:
上面我讲错了,是触发后电流成了0.04A

网友:
待机就不正常,先修这吧!

网友:
这个你没触发这前有没有3V。5V待机电压,如果有的再看看其它的电压正常不。。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南桥掉点了没

网友:
多谢6楼提醒,我用手压南桥,按触发,有指示灯一闪就没,等下南桥下来看下,可能是掉点了,因为本本是从高处摔下来的,壳都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