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笔记本进水后的维修

楼主(2011-04-14):
本人接修一台联想G460 I3笔记本该机进水不开机,拆开后发现TPS51427周围有水的痕迹,随烘干清洗后开机故障依旧,待机电流在0.005A,随上网找到此芯片的图纸,发现此芯片供电6脚有18.5V左右的电压输入,1脚2V电压,3脚和7脚都有5V电压输出,14为EN脚电压0.1,27脚EN为2V,开关按键处没有电压,维修至此不知所修,请教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
这机器还没修过,联想机现在待机都有三五伏的,不行就先换个芯片试试吧!进水机一定仔细观察

网友:
换芯片呀,没的什么好方法,不行就找图纸

网友:
把腐蚀的原件吹下来 拖好锡在焊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不行芯片待机电压有输出3v5V就是不开机,但是我昨天用放大镜检修,测开关无电压,在开关进EC有个三极管无电压,仔细查看有个锡点掉了可能是我用毛刷刷掉的吧,连接后开关处18V电压,还是不开机,这个主板每条条线上有个锡珠,可能是方便测量的吧,偏偏这个锡珠掉了,连上后电压18V还是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不行芯片待机电压有输出3v5V就是不开机,但是我昨天用放大镜检修,测开关无电压,在开关进EC有个三极管无电压,仔细查看有个锡点掉了可能是我用毛刷刷掉的吧,连接后开关处18V电压,还是不开机,这个主板每条条线上有个锡珠,可能是方便测量的吧,偏偏这个锡珠掉了,连上后电压18V还是不开机

网友:
en信号没有那么低的,找图纸查吧。

网友:
14脚电压太低,查一下和我14脚相连的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