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求助

楼主(2011-04-14):
我的winrar突然右击解压到** 选项不能使用了.如下图  只有先打开文件在点击解压才有用
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的 winrar已经网上重新下载\重新安装过还是不行,
没有这个功能 感觉很不方便 请高手指点下
重装系统之类的话就免说了

网友:
机器中毒了吧,换台机器解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图片没看到。

网友:
图反了一下 不过可以看出原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不可能有病毒 文件也没问题.问题出在RAR上就是不知道哪出错了

网友:
注册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 上次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换台机器好了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好压的软件,你换另一RAR压缩软件试试吧。

网友:
压缩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软件的问题,

网友:
winar卸了,重新装,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啊.但不知道怎么改好

网友(点评):
查找WINRAR的注册表信息,除了文件关联项不删除,其他注册表信息全删除(包括注册表的项),然后再重新安装WINRAR,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件换台电脑肯定是能解压,问题是我想在我的电脑上也可以,电脑也查毒了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好压 是WINRAR 4.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晕死.都说了不想重装了大哥/要是重装就不用求助了

网友:
文件问题吧。。要么就软件问题咯。

网友:
您的解压软件不好吧,我用的WinRAR3.80简体中文破解版,没问题。

你的以前好用的话就系统还原一下如何?

网友:
WinRAR3.80简体中文 破解版

WinRAR3.80简体中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注册文件全删 后重新安装成功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病毒是查不出什么效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诀/还是注册表的问题..我用完美卸载卸干净了在重装下就OK了

网友:
嗯 那好 恭喜你呀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解诀了好多了.不然总是用起来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