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负电压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1-04-14):
我们老是讲交流电子工业220V是一个正弦交流电,是一个过零点上升到310v(峰值)然后再降到零点降至负的310v(峰值),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个负的310v(峰值)的电是由零线流向火线的呢,但是零线在变电站就接地了,我们都是假想大地是0V的呀,那么零线就应该没有电流通过才对的呀,那这个310v(峰值)是从那里来的呢.本人不才,还请高手解答,就是发电站三项线也是中性线接地的呀.

网友:
因为我们用的市电发电机内的绕组是星形连接的,中间的线接地,也就是地线。其他三根不论何时对地都是220V电压。正弦波的波是火线的波形,零线是没有波形的。电压为零。

网友:
学习了楼上清晰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附图

如果正半周时,市电流入整流电路,经二极管2整流后,得到+300V,经滤波、流经负载、接地后,从二极管4,回到市电,形成回路;
负半周时,电流从二极管3流进,经二极管1返回。这样理解有误吗?
假若无误,那么负半周的电流不就是从零线来的吗?
想不明白,望高手解释。

网友:
零线上当然也有电流,是个回路嘛。

网友:
要看哪里的零线。入户零线当然有电流。如果忽略漏电流,则零线上的电流与火线相等。电流经过负载做功,并不是就减少了。电流正半周从火线经负载流向零线,负半周从零线经负载流向火线。
所谓零线没有电流,指的是用户变压器的三条相线(就是火线)负载平衡时,其接地线中没有电流,这是因为互为120度相位差的正弦波互补的结果。如果有三踪示波器,你会加深这一概念的理解。

网友:
三相平衡只是一个理想的假设,实际使用中,要使三个220v负载在数学上完全平衡是无法做到的,所以零线中不可能没有电流。三条支路越是接近平衡,零线中的电流就越小,当然这个零线不是指入户零线。
零线接地,与有没有电流没有关系。如果不讨论安全问题,地线只是一个参考点,便于我们比较电位的高低。好比测量高度时,把海平面设为0高度,低于海平面的称负高度。大海中有许多山峰都是负高度,但我们不能说它没有高度吧。

网友:
似乎明白楼上高人的意思了:
零线(指市电的)终始为0V;
火线为正电压时,因为电压比零线的高,电流会由火线经负载流向零线;
火线为负电压时,因为电压比零线的低,电流会由零线经负载流向火线。
是这样吧?

网友(点评):
高人不敢,是这样滴。

网友:
8楼说的灰厂正确,它们都是相对来说的,以零线为参考,实际上都是电子的移动方向

网友(点评):
错了,电子的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是相反滴。

网友:
呵呵,LZ这个好像不复杂,你看看电工的基础知识就能理解了。好像之所以叫交流电,是因为电路中电流的方向始终是在正负变化着的。所谓峰值是正向最高点与负向最低点之间的电位差。你说的310V是工频电压经整流滤波后的到的电压。这时候已经不是交流了,整流后的到的是直流脉冲,经整流后就得到直流电了。这个310V是有正负极的。而交流工频220V没有正负之分(一项是火线,一项是零线)。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交流电中的正、负指的是“方向”。

网友:
市电有正负之分啊,要不220V/55HZ,这后面的频率怎么 说?用测电笔也只对火线有用,零线能点亮测电笔吗?捏着零线身体触地没应,捏着火线身体触地,那是另一种感觉吧

网友:
其实我iye一直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当交流电的正弦波走到负半周时,电流就是从大地流向火线的。

网友:
大家 不要忘啦  电线是有电阻的
零线电位是 0v  但它不是还有距离到大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