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电感和场管发烫

楼主(2011-04-14):
主板CPU供电电感和一个场管发烫,都测了是好的,电源IC也是好的。输出也都正常,进不了系统。可以进DOS。不知道现在怎么搞了。有思路的说下。谢谢。。。。。。。。。

网友:
过烫说明过流

网友:
可以进PE不  试试看

网友:
检查下相关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贴片电容没有问题,现地就是要试一下大电容。手头上没有,只能等等了。。。

网友:
进系统是什么情况,是死机还是掉电呢?

网友:
怀疑就换掉啊,有些MOS管就是这样的,怎样测都是好的,但是他实际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