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修液晶,走了许多弯路最后修好了!高手别喷我哦!谢谢论坛

楼主(2011-04-14):
单位拿的一台坏联想15寸GJ15L4!一手货,是外置电源,拆开发现高压处有脱焊,而且有烧黑的痕迹!

下问在回复里面,我在回忆维修的经过,很花时间!晕!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靠,你还真行啊!~~
      就 给个图,这维修的过程我们自己想?
发出来,过程!~

网友:
楼主咱没有写出具体的维修过程呢。/只写得故障现象。

网友:
高压板电路好简单啊,呵呵,空空的没什么玩意

网友:
这种板是接如电脑主机电源后面的插口!我接上后发现还是不能显示图像,黑屏,用手电照屏幕有条状显示!用万用表测输入只有5V,看来电源也不正常!直接跳线12V接上一瞬间烧掉两个C5706

网友:
不是烧黑了吗,那一瓶大宝涂上就白了,来这发这烂贴

网友:
请原谅我,讲的慢想的也慢,过程不想清楚怕误导大家!大家别慌插队!

看来只有换板了,奶奶的,淘宝有卖原装板要70元,贵的离谱!期间我不是也发现屏幕是条状显示吗?万一屏幕也是坏的70元投资风险太大!我也使劲在网上问大家比如高压电路有没有可能影响屏幕显示不正常,期间没有人回答,只有个朋友说一手机器无拆无修无摔的话屏幕还是很少坏!后来干脆买的联想19显示器的高压板,我只是凭外观感觉一样,,接口等等都差不多,路费一起30元买来打赌了

网友:
3天后收到板,接口一样的全部接上,灯管是4条灯管,我就飞线只用一个高压包,万一烧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呵呵,算盘打的很好呢!接上VGA开机,屏幕亮了,不花了!5秒时间后黑屏了,晕难道是CRT刷新速太高不兼容吗,改用VGA模式后还是一样,郁闷了!

网友:
这么简单也搞的这么复杂
灯管会保护的,。4个灯管,上2个就保护了,晕,强人,高压还可以这样飞线啊,牛xx

网友:
这么简单的板可以修好的

网友:
,又猛在论坛问啊,搜索啊!终于发现大家说的,灯管没有全接上是回溃电路保护了!取消回溃电路的话貌似不简单!还有大家提到短接灯管的做法还是下不了手,实在没办法想起能把原坏板修好算了,分析了下高压包虚焊,把板都烧黑了,高压包肯定是坏的,我把虚焊搞好烧了另外两条管肯定也是高压包的原因!那就换掉这三个最明显的坏件吧!虽然型号不一样,看了下我比较熟悉的电容啊,还有些和雷公虫一样的块子!参数和型号都一样!
又是论坛问啊求助啊,看有哪个能讲解下是否能代换!这次等了2小时帖子没有回复!自己也等不急了,立马换上!这里要说明下好像01691和C5706没有正反!我看了下电路后来我是反起上的!

网友:
最后上机,稳定使用到现在无问题!

简单是简单,对我来说,万用表没有!就烙铁一把!最怕就修好电路不是这冒烟就是砰一声!反正就当乐趣了,再绣下曾经修过的机器的坏元件!就3台哈哈靠这吃饭肯定把师傅都饿死!
不是专业维修,浪费大家看帖请见谅!
再次谢过论坛,谢过热心的朋友!

网友:
楼主,再怎么业余也得有块表啊!淘宝上23块钱的9205也不错啊 哈哈

网友:
I 服了 YOU,连最基本的工具都不全,还敢干维修!

网友:
纠结中  呵呵  LZ慢慢来  技术不是一两天出来的  呵呵
加油 我看好你

网友:
我一般都换57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两个便宜的,都坏了!

楼主,要表吗? 我有1块VC97 和1块FLUKE  12B , 再加一块9205 ,只要你10元钱,但快递费要你出哦

网友:
这个电源板联想很多显示器在用。高压线圈高温空焊引起C5706坏 通病。 线圈坏的很多的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摸着石头过河,呵呵~

网友B:
楼主,看清没有哦,你电源上明显标注的是+5VSB2,怎么说"这个电源也不正常,只有5V"呢?要这个是12V的话,才真的不正常哦.

网友:
电源输出标的是输出5VSB,,怎么不正常呢,,连表都没有,针佩服你

网友:
画面有点偏黄了,楼主干脆顺便把灯管也换了,练练手嘛!

网友:
那个电源标的是5V...不仔细啊..不过我看好你哦,支持你

网友:
哥们很不错的哦,漫漫来就好了 ,以后多切磋切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卖给我吧,qq:2839459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清没有哦,你电源上明显标注的是+5VSB2,怎么说"这个电源也不正常,只有5V"呢?要这个是12V的话,才真的不 ...

是的!听大家都说要12V的!没有注意看电源标签!是我冤枉航嘉了,这电源很不错,我不小心断路12V,电源自动停止工作,然后再来还是好的!

网友:
那管子是5706啊,换了基本就好(高压包坏的占小半)。用5706的高压包最容易烧5706还有虚焊,5706的不补焊基本一个月不到就返修。

网友:
我看你那19寸的高压板上有一个电源输入口,请问如何转5V给驱动板的?
没看到有什么7805之类的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个差不多的一体板就行了,最多30块钱的吧,然后自己接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C5706坏 通病
线圈坏
好坏量下可以了搞这么长遍大论的

网友:
表这么便宜??。我也要啊

网友:
看了之后吐血了!你有师傅吗!要是你师傅知道不气死啊!

网友:
楼主注意一下,错别字也不少

网友:
楼主发的是娱乐版。。。。

网友:
说真的。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慢慢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