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1-04-14):
一台HP  TX1000的机器,原故障开机就掉电,做北桥后外接正常,但内屏显示以下现像(如下图,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屏损坏,我想换个屏看看到来确认一下结果,但客户不让拆屏,硬说屏是我给他搞坏了,最后说不修我们也没收他钱,也没把主板搞回原来故障不就行了吗,没想到客户走的时候却说到其它地方再修,如果修不好的话还要找我们算账,听他这话我真晕了,板子给他修好了没收钱他还放出这样一句话,唉,这世道真是太疯狂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呀,顺便把内屏显示的现象拍了几长图片,让各位看看到底是不是屏坏了。
注:以下几张图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像变化的现像。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用刀片刮刮就行了,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的面大  楼主拆下来重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都拿走了,换个屏看一下客户不让,外接都正常的,

网友:
要不屏线要不屏坏
这种人那用理他
我们今天还遇到一个人显示器过保修期三个月了
还拿过来想想还是算了小意思免费帮他搞把
跟他说等一会儿他还不行一定要马上搞然后还骂人什么人都有这世界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同感呀,什么样的客户都有呀,还有些客户简直就把我们搞维修的与做销售的连在一起,说我们修一点东西没什么成本要价太高了,一听到这话心里就来气,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所学来的技术难道就是来卖几个电子元件的,就像当初有位朋友说的一句话:哥卖的是技术不是元件!

网友:
这种客户很无语的,遇到你没办法说。有的客户话不讲清楚,有的有问题直接给你不说,等到你修好了就开始鸡鸡哇歪歪,好像一切是都维修人员的不是,当然会有二次故障的失误,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机器本来的故障啊。

网友:
这个看上去还点像显卡没有做好哎

网友:
应该做北桥时  把显卡搞虚了

网友:
屏这么花 应该是屏坏了吧 ,因为外界都正常了啊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我一般客户扯这些事,我都强硬的态度

网友:
那个屏试下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我的经验就是屏坏了,但客户不让拆屏,如果是桥的话不应该是这么花的,因为屏显示的现象是由花慢慢变白的,仔细看一下我拍的四张图的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机器是 AMD集成显卡的,请问一下版主有没有见过是桥引起的这种花屏呢,仔细看一下四张图的变化现象,它的颜色是由深慢慢变淡的,个人认为不是桥的问题,因为客户不让换屏试一下,所以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
他来找你算账的话肯定是屏坏了,反之就是桥挂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客户真是无语,我也遇到过好长这样的,外接正常,内屏也是这样的,一直没修好,但是主板以前被修过,显存也被做过,我也没换显存,可能跟跟显存有关。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或者是显卡本身损坏 建议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是集显,屏跟屏线的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