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报0188

楼主(2011-04-14):
一台独显T60,报0188错,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手上只有一块集显的坏板,把BIOS、安全芯片和密码芯片片换到独显的板子上可以吗?请指教,谢谢。
经实际测试可行。
芯片
解决方法

网友:
显然不行的

网友:
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无效的 RFID 序列化信息区域.)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 0 和 1).应更换系统板,并且需要重新安装计算机序列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网友:
看来要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