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30屏代换后出的怪现象

楼主(2011-04-14):
回收的一台戴尔1330屏裂了,该屏是13.3寸30针片插,用手头的一片20针的代换,飞好线后开机出了下面的怪现象,请高手指点!原装码片换过来后才点亮的。

网友:
Windowsxp不在屏的正中间,屏的下部有1CM不显示。

网友:
戴尔较新机器的屏。必须要换屏上面的码片。不然。会出现各类的怪现象

网友:
戴尔较新机器的屏。必须要换屏上面的码片。不然。会出现各类的怪现象  这个有可能  但我记得这机器不需要 改码片

网友:
已经把码片换过来了,没换之前点不亮。

网友:
要把原屏上的程序芯片弄下来换上才行

网友:
你的码片资料由问题,重写吧!

网友:
两个屏的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
找个原装的屏换上去吗?

网友:
只能再换个屏试了

网友:
自己加一个码片吧。
加了就OK了。

网友:
改接线这么多,会不会接错啊。

网友:
唉,你直接买个转接头就好了,弄的这样,既累又麻烦,给客户看到还不满意

网友:
分辨率不同导致的吧,我以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学习经验来的

网友:
花5元买个转接头,工钱都赚回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接头没用,屏的接口小了,没办法才飞线。

网友:
要刷程序才行吧。。

网友:
是不是屏的分辨率不同,两者不能代换。

网友:
楼主没必要这样代换,只需要找一根20P针插的屏线,再找一个30P片插的坏屏,这样原机屏线和屏都不需要做改动。如果20P针插屏上面没有码片的,在剪30P片插接口时可以带码片一块剪下来。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看看屏的分辨率是不是不一样呀,把旧屏换上再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屏线没有接好,本人之前也搞过这个的,改屏线后出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一下,从他原来的屏上量好后,这条线是做什么的,在查那条做什么的,在从好屏上分析该接在那个位置,好像码片不是从主板上有二条线,或是4条线,就要看屏来说的,如果没有接,或错了都会有这种情况,你把码片换成他原来的,说是有资料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考虑,你改的线吧,用我这种看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我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长个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戴尔的屏不能随意换,要刷过码片的才行!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有些屏是不兼容的

网友:
飞的屏线有问题,接触不良,把多余的焊膏刷干净,原来飞过一台NEC的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换用台式机的硬盘线重飞,多余焊膏刷干净后才变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分辨率的问题,不管是1024还是800,显示的都是完整的图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屏线飞的,你说的清洁问题我倒没有注意过,明天照你说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飞的线试着动了一下,发现不行,随便动哪一组都会白屏或色彩不正常。

网友:
楼主经常这样做吗

网友:
码片换了没有?

网友:
你把原来的码片换过来当然不行了,码片的程序和屏也有关系的,不是1330的屏码片 就可以,什么屏要对应什么屏的程序

网友:
比如三星屏要三星屏的1330的程序,LG的要LG的,不过有的是通用的,但三星和LG的就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