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电源待机电压跳变

楼主(2011-04-14):
长城小电源正常使用,一次插电源线时听噗一声,不能启动。拆机测试,辅助电源开关管短路。更换后测的紫线和绿线一直跳变,在1.x和6.x之间跳变。短接绿线,可以启动,但红线才3.xv,黄线7.xv。更换相应输出电容,无效。
新手求助,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494的问题

网友:
查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查TL431、光耦。

网友:
是sg1605单芯片的

网友:
待机电源不正常,,,先查这个待机的电源,,

网友:
待机电源的稳压取样部分有问题!~查后正常的话换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楼上的解决方向,不行就换SG那个芯片以及这个芯片的供电原件

网友:
其实不管是维修人员或只想为一个电源要动手的朋友也好!~不要一遇到问题就去问别人!~
自己首先要弄懂些基本和基础的东西后再来问别人!~那样的话可以学到的是基础和别人的思路思考方向~!~~什么都不知道就来问!~多几个人说几样的话~那你就用几倍的时间来做很少的事了!~不是说楼主的!~只是为大家想想而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