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1-04-14):
没有技术含量,高手可以路过了~
机型:华硕A8S
版号:A8E/A8S/F8S  REV:2.4
故障现象:用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充电,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

第一次修不充电的故障,开始在充电电路花了不少时间没有结果.......
更换新电池也是不能开机,排除电池问题

单独用电池供电测量开关有3.3V,但是没有 待机电压 3V  5V出来,先查TPS51120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测量到9pin的开启信号没有,往前查开启信号ENBL是VSUS_ON经过下图转换出来的

测量Q8105没有问题,是VSUS_ON信号没有发过来,搜索这个信号是EC的48PIN发出的

EC IT8511TE供电+3VA_EC正常,复位电压EC_RST#3.3v正常,如果bios正常的话,应该发出VSUS_ON信号,可是没有发出,郁闷啊~在论坛搜索了一下没有结果,心想会不是是EC认为电池没有电不工作呢?EC侦测电量是靠这2个信号来识别SMB0_CLK和SMB0_DAT ,一测量SMB0_CLK没有电压,SMB0_DAT有3.2V,摘掉电池测量SMB0_CLK对地电阻为0,哈哈~原来是这里短路了,难怪EC不工作,很晚了,明继续。。。。。

今天接着查,先断开L6003电感看是那边短路,断开后测量是 EC那边短路,刚开始怀疑C6006电容短路了,更换EC测量SMB0_CLK对地电阻正常了,用电池可以开机了,进系统插上适配器也可以充电了,故障排除了。

总结:维修时不够细心,当时测量电池有电压就认为电池接口没有问题没有仔细检测这个2个总线电压,反而在充电电路花费了很多时间,惭愧~

网友:
虽然绕了个弯,但还是能绕回来了,就不错啦,维修有时总是会这样的,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恭喜楼主了。下次我也得注意了

网友: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要仔细看看,从头到脚,从裤子到袄,从心灵到外表,都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要加分,不---加分太愚昧了。加精,加精。管理员加点精!

网友:
能把学到的用到实践中去,那就是高手。能把自已的经验与人分享那更是人品中的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很仔细了。。。

网友:
似乎记得A8S电池供电时没有3,5V,交流供电时才有

网友:
一般我是首先量电池接口对地的阻值

网友:
学习,,下 次我也得注意这种问题了。。

网友:
很仔细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EC检测不到电池的存在。不开机。维修就是要细心啊。这些东西说不定哪天就忘记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说得有正确
修到这样的问题时,大家想一下,这位楼主发的经验

网友:
我一般对不充电的本本是先查两个I2C的对地值以及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待机时是没有3V 5V的,可是触发后应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思路 很清晰值得学习
下次修这种故障记得先测电池口对地阻值

网友:
用电池开机,很多机子在待机时没有3 5V输出哦,要按下开关才有的

网友:
高手啊。对于不充电的机器。我首先进系统看看,能不能检测到电池,,

检测不到。直奔电池SM总线和EC 那块,不会去动充电IC那边,

ec都没检测到电池。永远不会发出SD信号给充电IC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