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1-04-14):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打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
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心在飞翔提示的:"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另外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
(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
PCI IDE BIOS的AD线  南桥与北桥之间的总线. 所有给南桥供电端的阻值.包括COMS进南桥端. USB数据端.
这些都是进南桥的. 通过对地阻值应该可以判断南桥有没短路或虚焊吧
南北桥通讯电压MOS管不正常也会引起南桥发热
IBM笔记本R50的SB的3.3V 就易短路     就是82801DBM烧了
USB接口短路引起SB发烫的
一般要检查一下BIOS13,14 ,15,17脚的对地阻值
一、主板南北桥一般判断思路:

1.温度法

2.关联元件测试法

3.周边电路电压测试法

二、北桥好坏判断方法

1.检测北桥上或者北桥芯片的周围电容,如果有短路,则北桥坏。

2.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①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②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③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3.内存插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

①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

②若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

③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三、南桥好坏测量方法:

1.IDE口:

检测2-9、11-19、21-29、37-39针等,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①如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

②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

检测两个USB口的2、3针的阻值:

①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

②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

③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四、快速判断南桥坏的方法:

1.PCI(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则南桥损坏。

2.南桥周围电容对地阻值短路。

3.USB数据线对地阻值短路。

4.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5.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阻值短路。

6.1117稳压管中间脚对地阻值短路。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很好,经验又学习了,呵

网友:
不错呀。学了下。。。

网友:
我不这么认为pci14脚短路不一定南桥就坏了哪怕是2欧也有可能是好的。我前几天就遇到个华擎的主板不开机PCI14脚对地2欧我都以为南桥坏了结果南桥是好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

实践出真知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
经验之谈啊!

网友:
很好,经验又学习了,呵呵

网友:
方法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4-10-10):
测量南桥阻值都是0,能否判断一定是南桥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