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驱动程序存放在那个文件夹中?

楼主(2011-04-14):
每台笔记本都有一个液晶屏,这个液晶屏驱动程序是存放在笔记本那个文件夹中?怎样查找?

网友:
不是在笔记本那个文件夹中。笔记本的根本就不需要,显卡输出的就直接是LVDS信号。只有用笔记本屏改显示器的时候才会用管道屏驱动。那个驱动文件是刷到驱动板上的。

网友:
我是想把屏改成显示器或液晶电视,就是想把屏驱动程序从笔记本中复制出来,再刷到改装的驱动板上去。笔记本都有一个液晶屏,这个液晶屏驱动程序在笔记本那个地方?

网友:
什么品牌的驱动板都会有相应的程序的

网友:
天呀,买个套件一装就可以了,电脑城有的是

网友:
4楼5楼的朋友可能不明白我的目的,折出笔记本屏买个驱动板套件改装成液晶显示器,这很容易。我们是要探寻研究一台笔记本是怎么驱动屏幕的?驱动、点亮屏幕的原理和路径?驱动程序存放在什么芯片上?跟什么另外的驱动板、套件完全不相干的。

网友:
驱动程序当然不在系统中了。在BIOS里,,

网友:
是个程序来的存在ROM芯片上要用门的工具才能保存下来,就像BIOS程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