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倩女幽魂】宏基3270经典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1-04-14):
其实话务员的工作真的好没意思  时不时会碰到一些无聊的人  不想回答 还会被扣分今天不当班 去了师傅的店里玩玩@#%……
师兄今天跟我说:你发帖啦 我说:是啊  他:。。无语  看到我的厉害了吧今天修的机器特别开心
因为我把二修机器 修好了  宏基3270 板号:ZR1
故障是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映     先拆出主板 一看 修的好残忍哦 IO 换过 南桥 换过  无语啦      既然这样 我只能慢慢来啦:
打开 图纸看了  这个机器 BIOS 参与开机的  想刷一个BIOS 看看 BIOS 已经被刷了
那就先查待机把  3V-PCU5V-PCU 正常EC8754134 45 123 136 157 166 正常3.3V 95 正常3.3V161 正常3.3V19 正常3.3V
再测 RSMRST# 没有电压   是不是 这个电压 没有呢? 再看图纸发现
28脚有S5-ON
(一般有这个信号 存在 RSMRST#要在按开关后产生  因为南桥不工作可以省电)现在可以估计 前面一修的为什么会换 IO
继续 既然IO 正常 那就按 师傅说的上电时序来把
NBSWON#-EC 第一脚   EC 在待机正常 171脚发出 DNBSWON#
(注意: 在这个中间 EC 发出S5-ON 去开启3VS5 电压  也发出了 RSMRST#去南桥)
本来南桥 因改 拉高 S3# S4# S5#    开始  测试EC 89 90    却没有发现 跳变
到这里 大家也知道了把 要不 3V-S5 没有 要不就是RSMRST#没有到南桥
先查电压把 :测试PQ27D极有33V S 没有电压
向上追:PR96 上端 没有 12V
问题找到了  该电压是升压电路产生的如下
升压原理我也不说了 在料板上找到 PD13 PD14 全部换掉
插上电源 开机 电流上来了056 A心想可以交差拉%%%%

凤舞九天。 + 5 业余都能做成这样 自卑了 你干什么工作呢

网友:
正当我要 上CPU 装机的时候 我在测试了一下  开始上电正常跑马过了 3秒钟后 可调电源直接 3A 短路啦   不会吧  倒霉

心不急 反正我又不拿工资   哈哈 不要让师傅看到啊@

开始不短路  上电后才出现短路  我就直接把 目标瞄准了 后续电压 1.8V 1.5V
直接找到PU1   用手一模  好烫哦     会不会  PU1短路了
(不会 因为开始是能产生 电压的   )这时我想到了 网上看到的 说MOS管子 软击穿
不通电正常 通电后性能不良   管子好找  直接6个管子直接换掉    换好后 上电 正常   测试屏 看到了 宏基的LOG   到此处结束维系
明天天 我要去爬山了踏青  拍了照片 我会传来的
给你们一天到晚搞维修的看看风景照

网友:
是师傅利害还是徒弟得力?思路相当清晰,时序理解准确

网友:
哎  女子无才便是德  。。。。。楼主经常发帖 可以给论坛带来一点生机

网友:
楼主学了多长时间有了这样的水平  很令人羡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姐姐你招徒弟嚒。

网友:
有师傅学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我什么都自学就写不出这么好的贴子。

网友:
女的啊,真厉害

网友:
楼主对时序了解的相当透彻,和你比起来相当惭愧啊,不过我猜你师父也是一位高人

网友:
又见美女发帖。真给力~~!

网友:
诶。修板子好烦啊。看终极三国去.......啊香 飘逸的说..

楼主的维修功力,不是一般人能及的。仰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期待你的风景照。看完你这帖子论坛里估计很多人都会自卑的。看来必须的继续努力啊。周末去电脑城增加经验去。

网友:
巾帼不让须眉

网友:
谁知道咱们基地里有几个女的 是做这行的?

网友:
静等风景照,美女比我强多了。

网友:
这个水平只有跟非常好的师傅才能学的到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女子无才便是德, 那你的意思是楼主太缺德?

网友:
电路分析的如此清晰,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网友:
楼主太利害了,有空教教我,我是个菜鸟

网友:
谁说女子不如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