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求助中

楼主(2011-04-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系15寸的显示器型号没记。
开机显示红屏在暗掉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外接正常,直接灯管单灯大口的。换好后,试机没接屏线白屏自我感觉OK,开始装了,接上屏线开机显示了一下就暗屏了,奇怪了?试试是不是灯管没换好,外接一根在用屏上的一个,可以正常显示了。郁闷了。想去保护 芯片是BIT3193G上网查是14脚,我就直接接地了,也不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灯管两边可能短路了!绝缘没做好!

网友:
灯管绝缘没有做好,有漏点的地方

网友:
灯管没换好,再换个试试。。不行让他换屏

网友:
外接高压板测一下电源输入端的电流,电流大的话就是你的灯管有短路。

网友:
高压板,或者接触不良          ,绝缘不好

网友:
你跟我遇到的很相似。我最后把大口2灯把中间的一个去掉改成一个灯管的。

网友:
改了高压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基本上是绝缘没作好,或者四根灯管老化程度差异太大

网友:
灯管没换好,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像这样的应该要把四根全换了,不然灯管不一样,会引起过流保护的。

网友:
那就是你没接的那根灯管短路了!

网友:
灯管没换好,从新换吧

网友:
从新换了灯管问题解决了

网友:
暗一下就灭,也许是驱动板的问题。反正我遇到这种问题,基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接屏线可以试一试,

网友:
考虑  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