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联想LXB-L15E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1-04-14):
新手求救联想LXB-L15E驱动板维修,不接显示器信号线 显示正常  接上信号线 就黑屏了 指示灯还亮  但是开机按钮 不能用  请教怎么修  谢谢

网友:
测量VGA  R.G.B HS .VS接口各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刷下24C数据

网友:
谢谢 老大指点 明天我是是

网友:
这种现象修的最多就是MCU的问题,重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