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维修之 无可奈何

楼主(2011-04-14):
我进入维修行业的时候  苹果还没有INTEL 架构, 所以根本都没研究过苹果架构 而且这样并没有对我的维修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苹果的市场份额很小  维修几率更小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很多师傅都没有太多的维修经验 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少, 因而直接导致了缺少苹果维修的信息。 当第一次修INTEL架构的时候 我万分高兴我终于可以修苹果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有碰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问题。老早以前苹果的产品都是软硬一体机  现在硬件改了 可是软件没变, 我到现在为止还不会用 苹果系统 更不要说 装系统 打驱动。  今天我碰到的这个问题就无从下手 无可奈何  。机器室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体机它 没有传统机箱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有时不开机  有时能开机  再开机的情况下有时又进不了系统 ,首先我观察一下机器:密封得很好  苹果的做工是很好的可是这也让我们维修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我还是在显示屏的底边找到了内存槽   先换了内存再说吧 。没想到真的见效了机器它每次都能开机了,可是 第二个问题还没解决,开机以后不是每次都能进入苹果系统,具体就是在开机白屏以后 苹果开机声音发出以后 机器就楞在那了,过了一分钟才出现了一个文件夹的图标 ,图标中间有一个灰色的大大的问号  文件夹还一闪一闪的 。 到这个时候维修进程就停止了。期间我也尝试着把机器拆开加热了里面的独立显卡(机器真难拆)也尝试过更换硬盘  可是我不会做苹果系统!!!有了开机声音 但不进系统  我在想 ,这是不是卡LOGO 了   一般的这种情况时   有三种原因  1  硬盘问题  2  系统问题  3  主板不能引导  而且这三种原因好像都可以导致有时能进系统 有时又不进系统 !! 我这里有几个技术点不知道 请师傅指点。  第一就是苹果怎么做(最新版的好麻烦)  第二苹果系统能修复吗   第三我这种情况是不是  卡LOGO

网友:
还真有人用苹果的OS啊,以前研究过,后来没成功,帮不上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小心翼翼的维修   我的三个问题能不能给我提示一下

网友:
让客户把原装的系统 拿来,换一个硬盘重新做,现在MAC系统 反正和硬装XP差不多,而且不用打驱动

网友:
顶下LZ,我也没修过苹果,哪位师兄帮忙回答解决下,我也等着学习

网友:
其实装苹果系统 ,比装WINDOS还容易,不用打驱动。光盘放进去按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选光驱启动是刚开机时按住OPTION键(好像是这个单词,不知拼写有无错误)不放,直到出现硬盘,光驱图标,选择光驱启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  没有光盘   客户是 香港人 不是那么善意   用的是 英文版

网友:
楼主,你搞大了。你这个其实就是系统挂了。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apple的确不是什么好搞的机器  必尽这机器在中国用的人少   人家质量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块的资料就不多了   慢慢摸索

网友:
修苹果喊高点,2000起,管你什么毛病。

网友(点评):
你能修得到就怪,又不是你一人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昨天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这款机器最低要 18000元  我晕了 当时真的该报高一点

网友(点评):
换过一个苹果机硬盘250g 收600 那家伙不知道多开心

网友:
让客户把苹果光盘拿来,一步一步的装就行。

网友:
这个一般很困难,帮不了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苹果没一个便宜货。报几百修,那你亏大了。

网友:
先换自已硬盘试下,装个系统试下在说呀

网友:
网上直接下载安装,不要光盘

网友:
对于apple我也是问题一大堆,现在就想问下咋进bios啊?郁闷的是,现在这机还不少了。店里半个月就接了4台,又没图纸,好在都是加焊下桥的。

网友:
苹果的机子 维修经验确实不多的

网友:
网上下个OS然后刻盘安装,dmg格式的要转换成ios的,如果就ios格式的可以直接刻镜像。开机按住C就会自动从光盘启动

网友:
没事的时候研究一下LINUX 系统 如 UBUNTU  跟苹果系统很接近

网友:
苹果系统很好装的,只要有自带的光盘就可以了。。。装XP更简单。。需要一个苹果的驱动安装工具BootCamp

网友:
其实g鞥多的情况下我们是被苹果迷惑了,以为苹果系统(包括双系统)非常难搞,其实用心去弄的话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来个详解,最好图文并茂的

网友:
苹果太难修了,,做的太精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百度一下,大把的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用的就是  UBUNTU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准备这么干  但是不知道那个系统兼容

网友:
獲益良多。。。。感恩

网友:
用的起苹果的一般你开价他都照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实故障现象  很明显   就是有一个 文件夹在一闪一闪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光盘市场上不是有卖的么

网友:
苹果是个新的课题

网友:
能用苹果的人都是有钱人,就往高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