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TRIAX板流汗维修!

楼主(2011-04-14):
TRIAX板就是纺织机上的送经和卷取电机驱动板,控制两个大功率的开关磁阻电机。

这块板是同行寄过来修理的,上面用白色标签纸写着故障是“运行禁止”,我没有见过有这样的错误~~!唯有上机试板以确定故障!谁知道装上这块板后出现的故障是SUMO无通讯,SUMO是主电机,SUMO由PB板控制驱动,与这块板没有关系!我还以为我安装过程中出了问题弄坏了板,所以把相关的MCB板,DDMP板,PB板都换了,结果还是同样故障!这样唯有换回原来的TRIAX板试试!结果真的OK了!真想不到这块TRIAX会引起不能与SUMO通讯,但事实就是这样~~!唯有慢慢思考问题所在!把板拿回Office晚上加班再搞~~!
晚上回厂后面对着板,培养一下感情~~!
想想问题所在!装上这块板就导致其它板之间通讯失效!唯一可能就是这块板干扰了整个通讯系统,这样唯有先从这块板的通讯接口开始入手!下图就是这块板的通讯接口控制部分!

有两个TL3695作为输出输入控制,静态测量没有发现这部分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转向电压测量,先测量接收的TL3695第6和7脚(输出端)电压是2.7和2.3,相对平衡!

再量量输出的TL3695第6和7脚,结果发现电压是0.5和4.3,大大偏离了正常范围!

以为就是这个TL3695损坏,拆下才想起量量输入端!结果发现输入端输入电压也是偏离了正常值,正常应该是0.4V左右!

唯有再跑线路,来到了一个XC9572,XC9572是一个大规模可编程行逻辑门集成,分析它的工作原理知道输出高有可能是某检测点电压升高所致,所以先未确定是它损坏!

再慢慢分析它的各个通讯接入点,测量后的结果是每个通讯接口的输入端都不同程度的升高!唯有慢慢追踪根源,来到了第6号光纤接口连接的第37脚!发现由正常的0.4V升高到4.9V!

检查这个ToshLink的工作条件都齐备,判断是这个光纤头不良!换掉(这时发现这个光纤头已经被换过,焊点都是新的)~~!换后Pass~~,数据接口电压恢复正常值!
事情还没有这么快结束~~!
夜了,本以为就这样OK了收工改天试板,结果今天试板发觉不能接收控制信息!又要拆下检查,重点检查7号光纤接头,发现输出端电压也偏离了正常值,立刻换掉后恢复正常!这时又以为总该正常了吧,又进车间试板,结果这次又来新问题了,卷取电机同步失败~~!死得了~~!
唯有再拆下检查~~!
检查过程不说了,反正就是郁闷~~!
看图吧!

一个702MOS被人撬起了D极!可恶啊~~!焊好后再试板,这次总算一切正常了!

按照分析,其实这块板的最初故障只是7号光纤头性能下降所致,但不知到那个家伙修不好就偷东西搞破坏!严重BS!

网友:
呵呵,客串修过一个彩电,原来修的那个人电源部分修不好,结果将高频头内线圈乱拨一气,让你修好也搜不到台的。也严重BS一下!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工业控制类的接口协议和组成,您是怎么学习的,想向您学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懂,我是盲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懂,我是盲修的!

楼主很谦虚啊!  看楼主的维修分析楼主对纺织机械应该很熟了,纺织机有伴自动的吗?

网友:
周末加班为了顶楼主的帖.这种盲修的功夫是建立在吃透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的,非一日之功

网友:
这样复杂的东西应该很难修理的。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强,向LZ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