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06 A黑屏

楼主(2011-04-14):
一台宏基AL1706 A显示器黑屏,开关灯常亮,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如图红圈里的这两个管子烧坏了
这管子上面残存有D 691字迹但是D和6之间的字看不到了,不知道哪位大虾修过这款显示器,不知道这管子能用什么型号的别的管子代换,我用C5707换上去没什么效果,还是黑屏。。。。。灯管和驱动板我试过都是好的问题就出在高压部分!还请路过的高手指导指导,我先谢谢了。

网友:
没个图片正常,楼主那么随意,那就当1691

网友:
这过是 NPN 型晶体管 KTD1691

网友:
管子的特性不同不能代换的,找不到相同配件就改高压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我上淘宝查了下发现就是D1691这种三极管

网友:
对哬这个是
NPN 晶体管
KTD1961,
奇怪我昨晚的回复不见了??

网友(点评):
过了两点的回复要等

网友:
那就是D1691用1722.1746都可以

网友:
我建议最好换个高压条  成本又不高,还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我上传一点电路图给你参考一下,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换高压条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电路上看和5707一样啊  那1691是什么管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SC5707 80V 8A , KTD1691 60V 5A
大家都是
NPN开关晶体管,
在这电路上作用也是一样,
不同的是脚位定义和耐压.
小弟是业余新手请各位师傅指正.

网友:
直接换5707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