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华硕F5N 北桥MCP67MV-A2 有待机无触发

楼主(2011-04-14):
华硕F5N,这机子很特别的,北桥南桥显卡三合一,只一颗芯片MCP67MV-A2,功能强大,工作量大,也特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这机子怪病特别多,之前是黑屏没显示,加焊MCP67mv就好了;用了半年,声卡网卡逐一坏掉,重新植珠北桥,又可以正常使用了;用了一月多,故障又来了,白屏没字,但外置显示很正常,以为屏或屏线坏(但经测试都很正常),所以断定还是MCP67MV损坏。于是拆板加焊北桥,意外也就发生了——加焊时听见轻微“波”声,加焊完试机,待机0。03V,但不能触发。
这问题就奇怪了:怎么就不触发了??是不是加焊MCP67MV时焊坏了,导致不触发呢?查了一下此芯片的报价,特贵,而不怎么耐用!!
我想请教:此芯片MCP67MV,有没有别的芯片可以代用的?而且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耐用些?

网友:
三合一 到现在我还没做好过@!!!

网友:
你都说了是三合一的  没南桥能开机吗??  我换过几个都是 过显卡不显!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桥发热量奇大无比,比AMD CPU还热,所以。。。。

网友:
换一个个吧,你的应该都是坏了

网友:
这个桥重做就好的啦

网友:
估计是桥坏了,这个桥爱坏~~~

网友:
听见泼的一声暗示芯片坏了,要么bga设置温度上升太快,要么芯片受潮,这MCP67mv做好后散热一定要注意,我是自制紫铜片,没有我就加3m原装导热胶效果改善大大的

网友:
量一下桥是不是短路了(测桥上面的电容只要是多个电容短桥就完了),一般这种情况是桥短路了。换桥比较贵,桥一般200以上。

网友:
打一下桥供电的 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短路了吗?

网友:
把这个桥取下来,重新作看怎么样,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一个吧,和HP  V3000独桥的那种是一样的桥。这个机子如果能正常触发的话,待机绝对不是003,应该是001的。

网友:
换吧,200多,再贵也要换哪,,,,,,,最好别买测试的,

网友:
换了吧  最好 找 同周期的

网友:
asus  的 3合一桥最好别碰了 ,难搞。。。

网友:
换好,要加大风扇,加铜片,处理好散热问题!

网友:
67挂了   很明显的
............................

网友:
桥挂了,还是换桥把,如果是自己的电脑早点卖了,别人的就给他报价看他愿不愿意再修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桥有问题,换新的不行,只有重制搞定的

网友:
这种桥片很贵啊,我买过的

网友:
- 第一查下待机电压是否都正常, 看下显卡有没有短路! 很有可能显卡经过这么多次的折磨 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