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显卡(曲折的维修)

楼主(2011-04-14):
  首先声明本人是菜鸟;修显卡只会吹,没吹好就洗白了!前些天朋友拿了张ANDA的9600显卡过来让我修.
  我上板子一看转下就停,短路了吧!之后开始观察显卡发现背面不少地方掉了电容电阻,但是保护绝对不是因为那些掉了的键吧!由于以前没修过显卡的电路,心想不想让这显卡死在自己的手上!没经验的我就测了下12V对地短路了!找吧,开始拆场馆拆了3组然后还把9241给下了(之前没查资料这家伙工作电压是5V);还是短路,哎当时心想不会是剩下的这个吧,由于没经验就和朋友说也许是9618坏掉了(两个8脚的,看不当好清楚);我说给你们老板说不修了吧!后面又有件掉了!
  结果昨天过去拿显示器修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们老板说叫我修!杯具,没办法今天早上开始就弄,把整块卡都拆的差不多了就连贴片电容都在下!到后来还是短路,由于那天3组我都下过测试过我就没管!到后来我才想起,是不是有个场馆没取下来测试过!后来取下测量板子上不短路了!自己粗心大意造成自己走了多少弯路!第2次修板子上的零件都被拆的差不多了!换了个官子把拆了的件挨着上好!先上机不亮,心想难道被自己吹坏了?但想想应该不会!想起扑个金手指或许弄脏了,清洗后上机亮了!想想这么个小问题让我走了一大圈,真杯具!还好现在焊功比以前好,想想以前场管吹下来都脚都要掉一个!菜鸟们,我们一起努力吧!

网友:
楼主你的维修台真牛X
贴子大概是看懂了,请问下,难道你不先量一量那些场管有没有短路的?东西拿到手就直接拆的吗?

网友(点评):
当然测到短路的,但是有的测到短路实际不是短路要拆下来了才能测吧

网友:
要是短路的话先看看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没短路,一般这两个地方短路的几率比较多点

网友:
你应该先测试一下的

网友(点评):
就是太粗心了!

网友:
没人带就是这样,以前自己也是这样一边摸索,一边学习的.看到楼主的方法,想起了自己找本子的短路.本来是公共点短路的,可自己就是搞不清楚,又是拆电源管理芯片啊,又是拆管子之类的,最后还是找到一个大的贴片电容击穿了.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回报的...

网友(点评):
是呀  没人带 挺累的!

网友:
自己一边摸一边学的东西记得牢,但也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1175-1-1.html这是我以前的工作台,你去看下保证你会大吃一惊!

网友:
呵。。。。兄弟的动手能力太强了。。哈。。。。。

网友:
呵呵,测一下再拆嘛,太盲目了

网友(点评):
我测过的 但是当时 太粗心了 没想到就是自己剩下的那个

网友:
我不论修什么都是先测下有没有短路。这样可能比较慢。但能避免二次上电烧坏更多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饼哥是呀 都怪自己粗心 人总是慢慢长大的

网友:
修好了。最终是好事

网友:
是啊,要有积极的心里

网友:
太历害了,都搞成这个样。还能搞好吗

网友(2011-05-22):
我也是一个9600GT 只差电容没拆了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感觉应该还是很好的吧。必竟思路没有乱啊

网友:
历害啊,我的一张显卡,被我越修越坏,先是玩游戏死机换电容后,又是花屏,拆场管后,是短路保护,开不了机。显存对地短路

网友(点评):
自学 很累 很累 !

网友:
都修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