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电流0.6跑马00

楼主(2011-04-15):
用cpu假负载测得cpu供电1.0时钟0.3复位1.0pG信号1.1,内存供电2.5时钟为0南北桥供电正常,换了bios芯片还是不跑吗!请问各位给个维修思路?????急
cpu
芯片

网友:
不上CPU电流到0.6马上会00

网友:
内存供电2.5时钟为0 时钟不对把

网友:
不上CPU 会马上掉电

网友:
那上了CPU和上假负载是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查查内存的时钟吧

网友:
明显的内存没有时钟

网友:
内存没时钟会不跑码?压南桥试试吧

网友:
不上cpu会马上掉电,内存没时钟会不跑吗吗?不上内存也跑到0.6,上cpu跟假负载都是一样的测试结果!

网友:
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CPU电压有点偏低了吧

网友:
诊断卡测试代码00,时钟的灯一闪一闪的 !

网友:
应该是时钟有问题,查一下时钟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没的供电都不会跑码,应该是内存时钟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烤箱,放到烤箱烤一晚上再试试,也许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