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内存供电不足维修

楼主(2011-04-15):
今天接修一块华硕主板不开机,查供电内存应该为2.5v供电,实际只有1v多点,顺着给内存供电的mos管G极找到一个4500m的IC,发现此芯片外观有损坏的痕迹,到处找没找到,查资料发现此8脚芯片1脚为3v供电脚,5678为输出脚。短接1脚和5678任意一脚,内存供电正常,主板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此管为复合型MOS管,可用2030代换

网友:
用2030管带环保合适么?

网友:
LZ不怕内存烧了。

网友:
楼主这招有的板子行得通,有的板子就不行。

网友:
论坛上大把这样的华硕板子,基本上都是在华硕VIA芯片组.

网友:
懂得原理就好办了

网友:
是8脚MOS管,找个代换的,不要这样直接短路,长时间用会烧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