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H用电池不开机,电源开机。

楼主(2011-04-15):
华硕X80H用电池不开机,电源开机。换了充放电芯片,能开一两下,过几分钟再用电池开,就不行了。电池接口后面有两个MOS管G极没有对地阻值。信号线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下系统管理总线正常不

网友:
保护个隔离好好泡泡吧,

网友:
能开一两下是能点亮吗

网友:
你把那两个MOS管也换掉

网友:
用电池能过保护隔离吗

网友:
插电池量哪个电压或信号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测一下电池接口到公共点的电路是否正常。另外你的电池是不是OK的,换一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用电池隔离电路有没有工作?

网友:
对照图纸测电池到IO的供电有没有,如果如果有再接着IO其他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RTCVCC  RSMRST PWRSW  PWRBTN

网友:
找电池工作电路

网友:
差电池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你的发放试下咯,电池接口的信号线要怎么量啊?我想可能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背面有两个管没有控制电压。换了,不行。。

网友:
看IO的电池检测角点位高低  检测到电池没

网友:
电池电压没过来。。找个图纸看一下。。你刚才说G对地没阻值,是不有断线了。

网友:
那你这个问题就是奇怪了,是不是得查查电路了

网友:
电池,充电IC,MOS管,IO都有可能,虽然说的简单,真正还要靠你自己去查,实在不行就找下图纸,这个机子图纸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还是找个图纸查下吧,能开一两下,放一会又不能开了。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