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4脚短路(2欧)USB借口短路南桥竟然是好的

楼主(2011-04-15):
不好意识这个实例因为太忙没有拍照!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张华擎g31m-gs主板来说点不亮。拿到主板先大略的看了下没有部件烧坏或掉落的。开始不上cpu加电(我个人习惯不点不亮的先不上cpu加电,怕烧CPU)上检测卡、加电。
一、现象:
     1、通电检测卡亮了但3.3V待机灯没有亮(自动通电)
     2、电源发出“吱吱”的声音。
二、分析:
     1、3.3V待机灯没有亮说明PIC14脚短路。
     2、电源发出“吱吱”的声音南桥短路拉低电压。
三、触摸原件:
     1、南桥不烫。
     2、南桥供电的mos管和控制芯片不烫。
     3、网卡芯片不烫。
     4、逐一触摸主板的其他地方没有发烫的部位。
四、断电用万用表测试:
    1、PCI14脚2欧前置USB借口的数据传输针20欧。
    2、ATX电源接口紫色的接口和12V接口都是30欧左右。
五、开始维修:
     1、取下网卡芯片任然短路
     2、断开给南桥供电的线路任然短路
     3、判刑南桥烧了换南桥主板上BGA台去下南桥处理好南桥的锡盘再测PCI14脚任然短路。一下就烦躁了南桥都取了还短路难道是哪个电容出问题了再用万用表一个个的测把所有的需要3.3V待机的(IO、时钟芯片、5V转3.3V芯片、mos管等等)都取了还是短路更加烦躁了。修不走了停下来放松3分钟。
六、奇迹的发生:
      就在这3分钟的时间里奇迹发生了一个朋友找他也拿着板子说废话说“这板子都面目全非了”他动看西看说那个用户不晓得在搞什么后面的USB接口都插断了(4个阵脚个外面的铁壳挨在一起一起了)。我一听有戏。马上取下来再测PCI14脚不短路了哪个高兴呀比吃肉都还爽。
七、焊上取下的元件。由于3.3V待机短路心想南桥也少坏了换个新的吧。焊上新的南桥。
八、短路故障消失再测试“
       1、测PCI14脚阻值正常,ATX电源接口阻值正常。
       2、上检测卡并加电检测卡3.3V待机灯亮了。上CPU和内存触发开始跑码00。。。。7F显示器亮了但接着有开始从00。。。7F就这样反复的跑。(出妖孽了)
九、第二个现象出现了:反复重启
     开始测试信号一切正常。开始加焊北桥好是反复重启换内存。。。一样。不知道从哪下手又观察主板的外观看到IO时好像手里有个这样的IO(83627 ehg)换个IO。换上去故障消失。进系统OK.检测其他硬件一切都能正常工作。。。。本人绝对相信我用热风枪取ic和其他原件的技术所以原来板上上的IO一定被烧坏了。
总结:
       拿到主板或显卡先仔细的看外观特别是各个接口。PCI14脚短路USB短路不一定烧南桥。也许是我的运气好。

网友(点评):
思路不正确,还有USB口坏,应该是+5V短路,而不是+3。3V短路啊?

网友:
有点不明白,USB短路应该是5V短路,PCIA14短路,取下南桥网卡还短路,难道USB连到PCI14吗?

网友:
LZ:我看了都一头雾水,从新编辑下吧????

网友(2014-09-03):
我是来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