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跑码`一直鸣叫

楼主(2011-04-15):
845E主板,放了几天`今天开机主板不跑码,一直鸣叫....有木有`有木有同学有这样的经验``说说``

网友:
楼主,还是自个慢慢查吧:

供电,时钏,复位,PG 等等,你这样发贴大家如何帮你啊

网友:
遇到过 拔掉硬盘看看

网友:
怎么断定不跑马的,诊断太简便。

网友:
主板有好几种报警,把现象说得清楚一点,这样大家才能帮你,你也可以用插拔法或替换法试试。

网友:
缺供电吧 先量一下

网友:
还是按基本的维修步骤检查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拔内存擦拭下  这情况遇到过  最好有酒精插

网友:
先替换内存显卡试试

网友:
主板报警有多种不清楚是哪引起的只能用替换法一一排除一般内存故障多还有就是显卡报错!

网友:
是什么报警法啊,说的清楚点啊

网友:
这个基本换换内存显卡硬盘试下就知道了啊,假故障的多

网友:
主板不跑码`鸣叫有什么可能会是内存`没跑码就是没过CPU啊`
一般不认CPU或CPU坏了`是不叫的`既然叫了就是BIOS认出了CPU`
修好了``是CPU座针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