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前置USB插口移动数据慢,(卡)!!

楼主(2011-04-15):
电脑前置USB插口移动数据慢(卡),插后置USB正常.高手指点!!

网友:
接口质量太差了,1.0的吧,别用机箱上的口了,现在的机箱做工都烂,主要是便宜,所以不标准

网友:
是不是BIOS里USB2.0没开啊??  你试试

网友:
BIOS 开了2.0,后面读写正常,就是前置慢

网友:
机箱质量不好,达不到2.0的标准呗

网友:
我想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