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0AAJS硬盘的主控芯片能重新植株焊么?

楼主(2011-04-15):
西数160G
主控型号是 88I8845C-BHG2
之前的情况是硬盘电机有时候转 有时候不转   用手按住主控 他就能转了   怀疑主控虚焊
没得BGA机  发给有BGA机的让人家给加焊下 很快人家就发回来了  也不知道人家给加焊了没有 也不敢试机   怕有短路 烧板子  所以干脆自己把主控吹下来了
然后再发给人家让人家给重新植株   人家说没合适的钢网不给焊....
求高手帮忙!!

网友:
88I8845C-BHG2 应该是MCU 吧,U1 才是主控

网友(点评):
U1是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能植株重做不

网友:
这么小的芯片没钢网也无所谓呀,才多少个球,关键是你能出多少钱然人家修呀?找修手机的,用万能钢网,直接用锡浆植球呀。

网友:
是额... 谢谢楼上的  我试着去找下修手机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手脚利索的人都能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找人试试 !!

网友:
植株想法不错,可以试下.
此板ROM也在88I8845主控里面...换板或换主控一般是不行的...
希望楼主跟帖,说明进展如何...
楼主说有时转有时不转,固件问题,磁头问题,电机问题都会这样,不能确定一定是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问题 是有时转 有时不转.... 按住主控后正常....   觉得是主控虚了..
现在还在找人焊... 呵呵都没有合适的网

网友:
楼主你不要拿芯片级维修的思想去修硬盘,你这个故障很好解决的,淘宝或者二手市场买个坏盘,把电路板拆下来,然后用PC3000生成ROM就行了,PCB上有电路板号,当然你没有工具,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