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删除硬件图标不见了

楼主(2011-04-15):
如题,一个奥尼4G的杀毒U盘,我下了一个奥尼的量产工具想把杀毒功能删了,谁知打开后找不到U盘(U盘是好的),不能操作。后来再插上U盘时在我的电脑里可以打开但安全删除硬件图标不见了,打开设备管理器如图
上网查了下此类问题,运行RunDLL32.exe shell32.dll,Control_RunDLL hotplug.dll后提示如图
不知是什么文件丢了,我想运行SFC但我没有光驱不能修复文件。现在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坏了啊 重组系统看看啊

网友(点评):
我要是重装系统我就不发贴了

网友:
你在磁盘管理器里看看,看有没有该设备!如果没有,那估计是U盘有问题吧!听说量产伤U盘的

网友(点评):
请看清题目,在我的电脑里能打开U盘的,现在U盘也可以正常使用,但就是那个图标不见了。

网友:
l量产会把U盘搞坏的

网友:
不是U盘问题.  是电脑的事。  我的也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弄了   反正插U盘进去拉完东西了 直接扒 !

网友:
进我的电脑右键点你的U盘选弹出不就行了

网友:
我现在也正为这个问题烦扰

网友:
安全删除硬件窗口中的左下角的"显示设备组件"前打钩试试.

网友:
要先卸掉工厂驱动在插U盘

网友(点评):
工厂驱动?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你自己安装的那个量产工具!里面带有工厂驱动要先卸掉电脑才认得出来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那个量产工具是绿色软件,不用安装,至于驱动我也卸过了,再装也一样。

网友:
再找个U盘试试是电脑的病还是原来U盘的病.

网友:
你点停止,旁边的那个发现硬件图标就不见了,在拔U盘,就有你说的那个图标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样,对电脑应该没事

网友:
你可以拿U盘插别的电脑上看看,到底是电脑问题还是U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