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看看这个电脑

楼主(2011-04-15):
今天碰见了一台台式机 ,客户说开机就卡住什么都不能点击。我打开机箱先重新给他上了cpu硅脂,然后檫了内存,开机没有两分钟就死机,。鼠标键盘不能用,就是卡在了那里,。因为机子老没有替换的配件,所以给他格盘,重做系统。以为好了。可玩了有10多分钟,还是老样子。于是找个好的硬盘测试是不是硬盘的事。可我玩了一段时间还是卡死在那里。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查下电源,散热。

网友:
看CPU那块热不?风扇脏不,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电源的事吧 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把能换的都换下不就好了

网友:
电源,看到你说是老机子的话十有八九

网友:
cpu座空焊了,查哈CPU到南桥的那几条功能性线

网友:
电源忘了给你们说了 客户的电源才换没有俩月、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是卡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卡在快进系统的那里的话,应该是系统问题,很多老机子不能装XP3要装XP2才行的。如果还没到系统那的话你拔了键盘看看,有时候键盘卡键也会出现卡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不定桥有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是新换没有三个月,说不定卡在那里,有时候登qq。有时候打开网页。任意情况卡住。能玩两三分钟,有时候看电影10分钟,但就是时间不再长了。键盘鼠标不能动。有线键鼠试过了,楼上说键鼠问题,无线键鼠也是卡住死机。南北桥都不烫,机子有点老,配件也没有。大家合计合计 给个答案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下硬盘线。以前我也遇见过 或者看一下IDE插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把所有外接设备拔掉再试试,还卡死就是班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的话很难说了,建议你开机的时候把任务管理器打开,看看CPU使用率,如果一直都是很高的话就表示这机子无解了,配置太低,只有报废处理。

网友:
先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吧,换硬件试下。先测是硬件还是软件。再排除是某个硬件。这样解决就快多了。

网友:
先把能换的全换了在说  比如电源 硬盘内存这些有吧  还有外设也要全去掉

网友:
还是换个电源看看吧

网友:
你详细 说一下 机器的配置 是什么 有可能是 桥 或 CPU座  再就是 换个 内存 或 显卡 看看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硬盘,再到内存